华硕A8SR进水一例维修

楼主(2012-03-23):
接一进水华硕A8SR。
分析:1、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8,说明机器没有短路。
          2、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流指示还是0.018.说明本机开机电路出问题了。
检修:1、拆机量开机按钮有待机3.3V,按下开机键,有跳变。
          2、查IO第2脚PWSW#信号也有跳变,说明没有开机按键到IO没有断路。
          3、查IO芯片IT8511E的工作条件+3VA_EC95157IO复位第19脚全部正常。
          4、根据A8SR的时序,必须先产生SUS_PWRGD信号并送到IOIT8511才会发出开机指令。量第54SUS_PWRGD,电压0V,说明这个信号没有产生,因此不能开机。
          5、再量第48VSUS_ON2.0V,说明IO已经发出产生3、5V电压的指令了,同时证明IO没有损坏。
          6、VSUS_ONl输出时接一100欧电阻R3025,再量电阻R3025另一端只有0.7V, 不正常。这个信号是VSUS  +5VSUS  +12VSUS供电管理芯片PS51020的开启信号ENBL的信号源,而SUSPWRGD信号又是这个芯片在电压正常后发出的。看来不开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7、测R3025,100欧,正常;量Q8105第三脚低电平,第二脚0.7,量第65脚电压5V, 毛病出在这里了,由于第二脚只有0.7V导致Q8105B的电压被拉低了。
         8、由于这芯片周围原件较少,查找半天也没找到故障点,怀疑Q8105损坏了,从电路分析如果这个坏了取掉也可以开机的,故取下它,插上电居然能开机了。上内存,再开机电流1.06A,外接显示器,怪哉,怎么不显示呢?我晕原来没上显卡,于是接上显卡,再接显示器,开机电流0.2A,持续约2秒掉到0.04,再按开机键,居然没反应。怪了,拨下电重接上,不行,取掉内存,显卡,还是不行。这下完了,掉电了也不好检测了,正无可奈何时,它居然又跳到0.8A了。就这样试着按压板子,有时能开机并能显示,有时却上电马上掉。怀疑51020周围原件虚焊,于是加焊,毛病依然如此。静下心分析,这个问题估计还是跟VSUS_ON信号有关,于是取下芯片51020再量电阻R81011000K的电阻居然只有800欧,问题出在这里了,再查电路图VSUS_ON还跟一电阻相连。华硕主板上原件没有标号的,只好再下载点位图,我晕,这个电阻居然在无线网卡(是猫还是无线网卡我忘记了)下面,于是取下无线网卡,我的天啦,原来这个电阻厂家没装,他的一端居然跟一电容的接地极相连并已经腐蚀。立马清洗并用烙铁清理焊点,再量R8101居然恢复到1000K。 狂喜,重新装上原件,再次开机电流一路跳变,装上CPU 内存、显卡,接上显示器华硕的LOG出现。拨下电反复试机,全部正常,本机修复。 经验总结:进水的机器一定要取下所有外接板卡,并仔细清洗,否则还真要走不少弯路。这里感谢基地的师兄弟们,没有他们的电路图,我这样的新手一定修不好这类的机器。同时提醒象我这样的新手,一定要想办法先学会看电路图。

网友:
有点明白有点糊涂。看来俺要好好学习时序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路很清晰

网友:
图和描述对应

网友:
估计是在猫的下面, VSUS_ON也给猫个开启信号,用作远程唤醒等功能。

网友:
嗯我正在努力的学习看电路图呢     希望思路可以越来越清晰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