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用的编程器哪个好用,现在主流的哪种?

楼主(2012-03-23):
如题

网友:
学会用就好,现在 新一点的,USB接口的方便 点,因为现在 的主板大多没有并行,串行接口.学会用的话,大多很好用的!

网友:
买个88块也照样能用

网友:
可以不用编程器,坏了换板。

网友:
并口的:外面有两三极管那种---可以烧录绝大部分方案,包括固件,DDC/EDID,序列号.DIY很容易.
串口的:现在的笔记本都没并口了,现场服务时会比较方便.部分方案的烧当软件没有串口的版本.

网友:
修液晶用的便宜的100元以内的有好几款,如果要烧录的板子芯片种类比较多,100-300元内的可以考虑一下,具体型号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A:
请教大家,EASY PRO 90B BIOS专用烧录器 怎么样,有朋友用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EASY PRO 90B BIOS专用烧录器 怎么样,有朋友用过么?

没用过,但是从名字就知道肯定很垃圾~还是买个500P吧~

网友:
去淘宝逛逛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