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主板风扇的插座上接电阻,才能不装主板风扇,还能 ...
怎样在主板风扇的插座上接电阻,才能不装主板风扇,还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2-03-23):
HP
的 845主板,主板风扇如果不装,就会告警不开机。主板风扇的插座上有三根针,分别是供电脚,控制脚、地。怎样在这三个脚上接电阻,才能不装主板风扇,还能正常开机?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没试过,直接接一个100欧的电阻到供电脚跟地看看

网友:
在主板设置中把它禁了即可

网友:
主板风扇第三根和CPU风扇的第三根针连在一块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主板风扇第三根和CPU风扇的第三根针连在一块” 就是把CPU风扇的侦测信号引给主板风扇侦测。办法挺好,就是不方便连啊。“在主板设置中把它禁了即可”,是哪一项啊,BIOS没有这一项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说的主板风扇是指的是什么风扇?我的理解台式电脑主机箱里有CPU散热风扇、显示卡散热风扇、电源散热风扇、机箱散热风扇等。我的了解有些厂家设计的电脑,如果不装机箱散热风扇就不能进入系统,但是有提示,我也认不到英文。也就是说主板检测到没有安装机箱散热风扇就不能进入系统,安装了机箱散风扇就能正常进入系统。我的建议,如果是我说的这样的话,你可以把CPU风扇的信号输出脚的信号引在机箱风扇的信号检测却(也就是风扇插针上)就可以节约一只机箱风扇,这时电脑也能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