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改高压板

楼主(2012-03-23):
电压28V先接个电阻降到12V 控制丢失了!从屏供电5V拉线接个电阻。二级管。电容后 控制产生!~看不懂 加我好友

网友:
楼主,你要介绍经验,你就说清楚 点,什么 情况,就说这一句不大明白.

网友:
是看不懂哦

网友:
我好象看懂了,说是空载28V电压太高,用电阻下拉降压到12V左右,谁知控制信号不起作用了,只好去屏供电上取5V来当控制信号了。

网友:
大致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电压高怎么该高压板

网友:
楼主可以啊!学习下

网友:
这样改出来的话。可能供电来太稳定吧.最好是修好电源板!

网友:
卖关子!我就是不懂那个开关控制信号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