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编程器注意了

楼主(2012-03-23):
买编程器的注意了,FLASHIPRO这个牌子的编程器千万别买,坑爹的货

补充内容 (2012-4-16 18:49):
这个编程器总是报:芯片ID错误  然后拿去修了一次,没几天又出同样的故障

网友(2012-06-17):
好的,学习了
活好还要家什妙,山东土话,老孙应该能懂
公司就有一个不怎么用不了400+,放着没用
刷写还是可以的·我用的就是这个好像是400+ 坏过一次,插电脑死活死别不了设备。我伙计的电脑用一次要重装一次驱动··除了这个不方便 其他的还很一般··

网友(2012-03-23):
就说是坑爹的,哪不行也不说下。

网友(2012-08-01):
兄弟你头像不错哦

网友(2012-06-01):
我用的西尔特的好用

网友(2012-03-23):
楼主能具体的说下么?大家分析下!

网友(2012-08-01):
幸好我没有买呀。

网友(2012-03-23):
为什么不要买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说  这个牌子的编程器  不能刷写啊   没办法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买都不说一下,叫我们怎么去相信!

网友:
LZ消消火,说下故障,是不是和勇超兄说的一样?

网友:
我买的希尔特500p 。不知道评价怎么样

我买的也是这个
好多兄弟推荐这个,应该不错嘛

网友:
具体怎么个情况?

网友:
没因有果???你先说个原因来再来定论呀!

网友:
能不能介绍个好用不贵的

网友:
一般编程器都不会有问题的呀,什么原因呀,说详细一点

网友:
还是买了大厂的有保障

网友:
以后多侃侃

网友:
所有一直以来我都用西尔特的习惯了   别的一般不考虑

网友:
还是 希尔特的好点的

网友:
不知楼主所云,我买的TLXXX,还感觉挺好用的,至少目前是。

网友:
我买的580U高仿的那种,用了一年多很好使

网友:
希尔特500P的路过

网友:
是什么原因啊,说说看。。。

网友:
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了2页,结论:这个帖子也很坑爹。

网友:
什么情况啊,怎么都不懂啊

网友:
还是希尔特的吧,我用过,挺好的。

网友:
TOP853通用编程器如何?

网友:
什么问题啊,说说看啊,一般编程器想要它坏都是很难的。

网友:
一直在用高仿3000U,很好用的说

网友:
可能是运气吧,我这个老实报:芯片ID出错

网友:
使用南京西尔特的居多啊,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
这个牌子没听说过,是不是山寨货

网友:
怎么不好你也要说说看啊!这一喊搞得大家都怕怕的

网友:
把品牌打到标题才给力

网友:
刚买的没有用来

网友:
为什么要买,呵呵。 都是便宜惹得祸,好了才知道。 谢谢告之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机子,不行的话让商家给你换一个不就可以了,不要一直忍着。

网友:
楼主请说明原因啊,俺用的是SZ的580U

网友:
到底差哪,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
我用的也是西尔特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