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显示充电中,不充电,,

楼主(2012-03-23):
IBM T43显示充电中,不充电,电池是好的,,
充电芯片已换,,还是一样,,D9,16V转4.2V正常 ,,,,,
3806充电芯片第一脚VCC有15V偏底了点电压,
第二脚,SYS+ 15.4V
第三脚SYS- 15.4V,
第四脚 ISYS有0.2V,
第九脚,REF 2.2V..
第十脚SD 2.5V.
第十四脚BAT,14.7V,,
第十七脚,CS+14.7V,
第十八脚,CS- 14.7V
第二十一脚 有6V,
第二十二脚 14.5V ,,,
Q35脚控制脚放电池上去,0.2V,这个是正常,对了好板,,第1,2,5.6,脚都是14.7V,,,
一点思路都没有,求助中

网友:
你不是有一个好板吗?一个脚一个脚对着量看看,换电池试过没?

网友:
如果电池是好的,换H8试试。

网友:
电池换过了,,还是一样,,H8那脚是正常的

网友:
自已顶下,,大师们来指导指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