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8+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2-03-23):
一块梅捷SY-N8+的板子,一体桥,开机不跑码,经测量,全板无复位。
压桥一样无反应。
用假负载测量CPU主供电为1.10V,上真U测量,主供电也是1.10V。CPU控制芯片为RT8855,通过PDF查看,如果上假负载,六个VID均为0的时候,应该是1.55V的,但不管是用假负载还是真U,都是1.10V的主供电。这个应该是有问题。
因手头无相同RT8855更换,无法确定是否这个芯片损坏引起全板无复位?
另外,RT8855这种封装的IC,大家一般是怎么焊接的?我感觉比较难焊。

网友:
其实可以看看时钟芯片有无输出,如果没有查下CLK_EN,从而判定VCORE工作情况

网友:
  看下 PWM 芯片的 VCC  EN   PG 是否正常   至于焊接 熟能生巧  多练习    吹下芯片 然后用烙铁托平主板焊盘 中间是接地的和两边的焊盘都脱下  然后把芯片四周引脚的点拖锡  对准 风枪吹上 最后在用烙铁加焊下四周 OK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回头找几块块练练。

昨天晚上重新找到RT8855的PDF,仔细看了一下,上真U和假负载都出现1.10V电压,是正常的,PDF中,有一项,即原来的VID2有另一名称:SVD,VID3有另一名称:SVC,有一个说明为SVD及SVC均为0的话,电压输出为1.10V。呵呵,走了点弯路。

回到没有复位的思路上,这个是一体桥,CPU供电IC的PG信号正常,测量ATX9脚PG也正常。当沿着PG信号跑线时,终于有发现了。PG信号有一个线进了一个电阻,然后接一个NPN的三极管的C极,最后进桥里面。
该三极管E极为地线,B极经一个33K的电阻,接1.20V桥供电。通电后,测量B极控制电压为0.6V,三极管不导通,C极电压从原5V下降为3.5V。测量外接电阻,33K也正常。试着从废板上找到一个30K的电阻,直接并联在33K的上面,将电阻拉低。通电,测量B极电压为0.7V,达到导通条件,CE极导通,C极电压为0。再测量IDE及CPU上的复位,复位恢复。
上U及内存,开机正常跑码,主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