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8710W 显示屏高压板芯片资料

楼主(2012-03-23):
最近要改下HP 8710W 的背光成LED的。原来的CCFL觉得不够亮。想直接在原高压板上改成DC-DC升压,但是芯片参数不详,不敢乱来。这个高压板只有一个主芯片,然后其他的就是2个三极管1个二极管,其他都是电阻电容。连高压检测回路竟然没有采用一般的使用二极管整流,而是经过几个阻容电路后到芯片。芯片型号MP1046EF,希望有相关资料的朋友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好清静啊,看来大陆论坛现在的确浮躁。不断的搜索,终于找到了和这个EP1046EF相似的系列芯片资料,这是找到资料的网站http://bbs.pigoo.com/,有找不到资料或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到这个网站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25785-1-1.html这个是搜“高压条电路图”找到的。看来1010(这个检测回路有二极管不太一样) 1015 1026几个和我这个1046比较相似,都是DC-AC正弦波升压,支持A/P两种调光模式,我的实际电路带光敏传感器,大概看电路光敏传感器连接在ABRT输入端,主机连接p端,该芯片工作频率60khz,升压后是纯净的高压高频正弦波。现在我想改变压器和I 、V检测回路,次级用高频全桥整流给LED供电,这样避免了换通用高压板的费用和导致环境感应功能丢失,大家看看如何?还有http://data.eeworld.com.cn/part/MP1026,MPS,185014.html这个网站搜类似资料方便。

网友:
具体操作流程:取下高压条,独立供电,并让其正常点亮灯管,模拟调节亮度,同时测量原电路驱动的电压、频率、占空比这三者的变化范围,然后计算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变比并绕制变压器,根据频率和电压确定整流管、滤波电容参数(最完美是增加同步整流了,不过地方不太大,这个也没啥经验,先不乱来,等这个弄好了,以后再单独买个1046和同步整流芯片研究下。)了解这方面的看看这样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