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怪病都有

楼主(2012-03-23):
   华硕p5pl2主板。。。显示的  15秒后掉电

网友:
看usb 接口有无短路   刷bios  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个刷bios好了   一个是usb接口短路 换掉就好

网友:
如果我没有看错,这应该是主板挑CPU,可以查下时钟芯片,CPU供电.个人意见,有错莫怪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英文意思是请进入BIOS覆盖设定值,当前CPU不支持这个型号,学习了呵呵

网友:
是不是华硕主板 到论坛里搜索 有很多

网友:
提示主板不支持该CPU,15秒后关机。

换种CPU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挑U了

网友:
不懂英文啊,看来修主板嗨是懂点英语的好!

网友:
试试升级一下BIOS

网友:
遇到过,换CPU肯定好。

网友:
换的话要换双核的U啊,我也遇到过,上单核的U不行啊

网友:
这英文难倒了好多的有为青年啊 我就是一个  上学的时候这么就没好好限额学学英文呢  唉...

有位青年。哈哈

网友:
进bios  恢复默认设置  保存退出  OK
前些天碰到一台差不多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提示CPU工作模式不对,清CMOS试试。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不支持当前CPU,15秒后自动断电,可能是BIOS问题吧,USB接口短路我记得不是这种信息,但也会15秒掉电

网友:
bios放电应该就行了,

网友:
华硕主板容易有这毛病,南桥没认到USB,看看USB的供电电感或电阻。测试下阻值。

网友:
恩 受教咯支持一下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

网友:
晕,原来这么多人不会这几个简单的英文,它提示你,cpu不被此主板支持。你可以做的是:升级主板bios到最新看能不能被支持,或者换它能支持的cpu。

网友:
一看就是CPU不支持,升级bios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