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3-23):
请问带资料的EC坏了就只能拆相同板上的吗,不能用相关的工具重写数据吗?

网友:
EC一般型号一样都可以通用的,DELL的除外,其他品牌的都通用,看清楚后缀

网友:
EC是一个芯片,不能够写值的!!!

网友:
还是对EC不大明白,看了半天个人认为就是集IO与电源管理于一身的功能,关于LPC总线的DEBUG卡与这也有关系?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EC 分两块,
一个是单片机(用来跑程序代码),有几十上百个Pin,这个换同一个型号的就行了
一个是ROM(用来存程序代码),这个要用同一型号板上的,因为要保证执行的程序内容是一样的,当然也可以找同一型号的ROM,然后烧相同的数据,根烧BIOS差不多,
就是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

网友(2012-07-12):
我学几个月,EC都不知道是什么?EC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IO吗?请前辈指证一下,谢谢!

网友:
EC 就是IO .开机 键盘这些

网友:
ec的功能很强大,有的自带程序,有的挂一个rom控制着上电,键盘,指示灯,CPU风扇都受控于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