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机的纠结!

楼主(2012-03-23):
今天,有客户拿了一台HP机子装系统,具体是什么型号我不记得了。
装系统嘛,说起来也简单的,前面一切顺利,好了,系统装好了,进了桌面,我进设备管理器看了一下,所有的硬件都认到了,心里暗喜,不用打驱动了!
接下来,是测试,无线,上网什么一样样的测试下来,突然发现,没有声音!插耳机试了试,也同样没有!
没有声音嘛,心里想的就是换一下驱动吧,驱动精灵更新一下,没有用,换一个,驱动人生,也没有用,再换一个最新版的,还是没有用!
这下子心里纠结了,心里想不会是硬件问题吧,是不是南桥,声卡芯片有问题?可是客户却说他来之前在家里是有声音的!
对于一个新人来说,没有方法了,只有问师傅,师傅一句话:“不行,换一个版本的系统嘛!”
结果,我换了一个版本的,真的有声音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说到底,这就是经验问题,发出来给新人们看一下,不要走那么多弯路!浪费我们时间!

网友:
这让我们看到一点,机器发现问题,一定先要确定是不是软件,要不然真的要走好多弯路!

网友:
嗯,经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有问题机器,应该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版本和机器硬件不兼容,好似把windows vista改装成wins7版本一样,之后不是没声音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hp的驱动有时就是有点难搞,我也遇到过,直接换系统,ok

网友:
有时自动认的 驱动不一定准确 得看下主板上的芯片型号 按着芯片型号上才准确

网友:
盗版的 ghost版的 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先进 LINUX 系统看看,确认一下可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