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 rsmrst为低电平

楼主(2012-03-23):
本机故障有待机但不促发     拆机仔细观看板子没有进水或是被人修过的痕迹  静态测量没有短路现象    开始加电测量 ! 3v,5v待机正常    南桥的rtc电路的供电 复位正常且晶振起振    。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也正常
       这是南桥的待机3v5v供电也正常 这是  ec应当发出高电平的rsmrst #但是此信号一直为低  按下开机键也没有任何反应  且pwrbtn也没有任何反应为持续3v的高电平     这是就有点不好搞了  唉没办法先从软件入手刷bios     刷完故障依旧     喜哥以前说过  rsmrst#为低可以先挑开这个脚  看看是否为高   。挑开以后 这个点的信号还是为低  没办法  先换ec   ,换完故障依旧。然后换南桥   换完还是一样!      唉   这个板子容易变形   认为没有植好又从植了一遍   还是一样    这是我是很想念(喜哥)!
没办法把板子放了几天    然后突然间想起来是不是bios和ec的线断了   bios为40脚封装的  唉  漫长的跑线开始了     呵呵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一路低端地址线断了  接上以后   电流3次跳变  接屏     logo界面出现
     这是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装机     装好以后测机。  快到出现桌面的时候掉电 。以为散热没处理好 于是加了铜片   故障依旧  就把板子取出单用裸板加硬盘  ,还是那样!这是注意到有时按开机键的时候灯亮了但电流没有跑上去      !由于板子容易变形    怀着试试看的态度加焊了一下南桥     !  奇迹出现了   机器进系统不掉电了!唉终于搞定   !虽然饶了不少弯路    费了几天时间  能搞定还是挺高兴地     唉80块钱  修了几天
    希望对各位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我擦  这么麻烦才收费80呀 如果是南桥坏了 或者EC坏了! 那还有的赚没呀!

网友:
呵呵  唉给渠道客户  没办法  一般ec或者南桥坏得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