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关不了机

楼主(2012-03-23):
关不了机  先做了系统不行    于是就维修硬件    网卡线接口的pcie —wake#信号来低  其实正常的是应为高  这是的意思是   pcie下的网路唤醒   此信号为高人一直是被唤醒的

网友:
说的清楚点啊,到底是修好还是没修好啊

网友:
修好了  是那个信号pcie-wake和旁边的点焊到一块了  导致一直为低  正常的话应当为高

网友:
是二修啊?一修修成这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