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识别不到硬盘

楼主(2012-03-23):
本机有时可以在bios下看到应盘  但进不了系统   由于本机用的是fbm的南桥 发热量很高  容易虚焊   查硬盘的供电正常    加焊南桥   ok

网友:
这也行   分还是挺好挣得哈

网友:
那个sata转Ide的芯片容易开焊

网友A:
这样的帖就没必要发了

网友:
有控制苡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帖就没必要发了

发不发是我的事  看不看是你的事  不要把别人的帖子看作是垃圾贴  你知道的你可能认为简单 但别人可能不知道!朋友请尊重别人的劳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详细点吗      我只知道这个南桥发热量高

没记错的话 应该在无线网卡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