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多台电脑中哪个为主机哪些为子机???

楼主(2012-03-23):
这问题很简单的,我来一步一来的回答你;
1.首先你要有路由器上网,把你的IP设置为:192.168.0.100你爸爸的设置为:192.168.0.101两台电脑ping一下看是否已通(在你的电脑上开始菜单——》运行——》cmd 在弹出黑色框框里填上:ping 192.168.0.101 -t注意,ping和-t后面有一空格)
Reply from 192.168.0.101: bytes=32 time<1ms TTL=64
Reply from 192.168.0.101: bytes=32 time<1ms TTL=64
Reply from 192.168.0.101: bytes=32 time=1ms TTL=64
Reply from 192.168.0.101: bytes=32 time<1ms TTL=64
如果通了就会显示以上信息,完成这一步就完成你要求的一半了;
2.你不要下360里面的锐起什么的,那是无盘软件,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网上面找一款免费的游戏更新软件(现在目前市面上用的免费游戏更新最多的是讯闪)你只要下载下来安装好后免费注册一个帐号就可以了,把你要下载的游戏通过游戏服务端下载就可以了,不要你一个一个的在官网上面找,直接在游戏服务器下载就可以了;做在这一步已经完成三分之二了;
3.这个时候你就在你爸爸的电脑上装上游戏更新客户端(我刚刚跟你说的游戏服务端和客户端都是一样的讯闪,官网上面有下的,游戏更新分服务端与客户端,你现在装上客户端就可以了,因为服务端你已经装在你的电脑上的)在你装客户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服务器的IP地址为你的电脑IP地址,也就是192.168.0.100;
按照以上操作,只要你的电脑游戏更新,你老爸那台电脑就可以不更新了,你的服务器,你老爸的就是客户机,你想怎么操作他电脑都行,让他重启,关机,或者是其它操作都行,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再追问我~!

我是做网吧维护的,打了这么多字了,希望采纳一下再给个好评~

网友A:
希望大家鼓励鼓励啊。虽然简短,但评论下嘛,呵呵

网友:
看得不是很懂,多看几遍应该可以看懂

网友:
文章很长的说 !

网友:
谢谢楼主 ,你对电脑好 在行, 我也看不怎么懂。

网友:
什么叫你爸爸的设置?

网友(点评):
他打比方,他家的,他和他爸两人用的两台电脑

网友:
主机和客户机时相对的,有种然后别的机器需要就是主机,两个机子的供求转换,身份也就换了

网友:
楼上正解,是相对的,按需求来吧,没有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爸爸就是你的肉鸡了

*脏话*你妈

网友:
建个服务器吧

网友C:
IP哪里设置啊。。。。。。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真会打比方

网友:
看懂了一些

网友(2012-04-29):
引用 网友C:
IP哪里设置啊。。。。。。

网上邻居点属性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大家鼓励鼓励啊。虽然简短,但评论下嘛,呵呵

谔谔服务器主机怎么设置呀 上次搞了好久求解

网友:
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个是被你复杂化了一点点,直接装个网吧系统不就可以啦?

网友:
懂了,麻烦楼主了!

网友:
这些是网络的基础知识

网友:
看的都头晕了,迷茫啊。

网友:
如果能全部看懂就好了,可惜好多看不懂啊

网友:
听意思,楼主技术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