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七喜成功维修

楼主(2012-03-23):
       自从上次发了第一帖仁宝点火回路到内存供电一系列坎坷维修 后,得到大家的鼓励,(分也得了一些)嘿嘿,最近没什么特别好的案列,今天发一个才维修的,有意思但不难维修的机器给大家分享下经验。
       机型:七喜型号没记住,是G98-630显卡
       版号:广达QL6
       故障:无待机
           这是一个同行(县城里开个电脑店做台式机的)发给我的板子,让我尽量看看能不能修,拿到机器,插电源,无待机,甚至电流全为0.000,心想不是没插电源头吧。。本想这个机器想让小弟修修不触发练手,结果小弟一拆完后,发现电源头真没插,直接仍给我了。。啥也不说了。。。电源接口附近板层被烧得一团糟。面积有大拇指这么大。。。算了,想想,这个机器我自己来修吧。。目测机器,有被修过的痕迹,肯定是短路的了。测量主供电,发现和主供电相连的那部分电路全部被摧毁,先上图:

如上图,图中所看得到的原件一个不剩。。。。看着心凉了一半。这是隔离保护电路啊,就算能绕过隔离保护,充放电也是个问题啊。。不管了,绕开这个线路看看能修得了不,首先测量与充放电芯片检测适配器电流的电阻PR116查起,测量是短路的,拆下PR116,发现两边还是短,那看看能不能烧断吧。。插可调电源,因为这里是19V供电,所以我把电压开到1V开始烧,果然爽啊。。看着烧焦的地方不断的冒烟,还能看着火星。。。继续烧吧。烧了一会儿,不短了。然后取下电源,测量是不短了,可好戏不长,没用多久,又开始短了,算了,看来真得挖洞了。。。打电话给同行说明情况,再说主板要挖洞,叫同行给客户说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回电话,客户同意(这里一定要先给客户说一下啊,不然到时候没修好,主板干了个洞就不好说了)。开工,一时找不到钻洞的工具,就用一字螺丝刀开干吧。弄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搞了一个小洞,赶紧测量,看还短不短,结果还是短的,翻看了一下洞的前后,发现1.8V内存供电就在洞的边上,于是不敢往那边钻,另外一边就是隔离保护的电路,所以往另外有一边用斜口钳一点点的剪掉,剪到中指母那么大个洞的时候,终于不短了。。很高兴的接上电源,结果待机出现了,但是不触发。想想也是,充放电芯片发出的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没有,怎么能触发。看来还得把这部分修好。
回头查ISL6251A这个充放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主供电DCIN都没,这个在预料之内,这么大个洞肯定影响是有的,如图:

测量PD3的2脚无主供电输入,再打其阻值,为无穷,这个好说,看着临近有一组上下管,找到上管飞了一个主供电到PD3第二脚,再测量DCIN正常,ACSET,EN分压也正常。再测量芯片第一脚VDD,这是个线性的5V电压,也产生了,VREF的2.39也产生,看来芯片没太大问题啊。。接着查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发给IO的ACIN信号,如图:

因为有点位图,直接找到了PQ4测量第三脚,发现有5V的电压,再测量PR1一端是5V一端是3V,OK了。发给IO的ACIN已经产生了,接上开关板,再去点开关,晕,还不触。。算了再接着不触修吧。。打了IO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与BIOS有沟通波形,LID 3.3V  ACIN 3.3V ,开关3.3并且按下开关有到IO的跳变,RSMRST# 3.3V DNBSWON#1按下开关后也由IO跳变发到南桥,接下来查南桥,这下SB了。。。我是直接去查南桥的RTC电路,如图:

上面是南桥触发的条件RTC电路,修不触发必测点,修过因RTC这几个信号其中一个被南桥拉低换南桥好的列子。经查都有3V左右的电压,并且打相连电阻到南桥阻值都正常。无空焊断线。这时才想起南桥的晶振波形还没测,上示波器,打南桥晶振,发现无波形。郁闷。一开始该查的条件最后才查,郁闷。仔细测量发现还是无波形,打晶振连接南桥两脚,阻值正常,看了看谐振电容也正常。但谐振电容中间图上有个10M的电阻连接,但板子上为空,仔细查看,有被吹过取下的痕迹。。。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10M电阻放上去,触发了。。。明显是被上家取下的,南桥周围的贴纸都有被吹卷的痕迹,这一修哥也真猛,板子都烧成那样了,还弄个故障。别给整不跑马就成了。不管了,接屏。看着电流慢慢的上,顿了一下。。不是不亮吧,过了2秒继续跳变亮机了。。。修亮了,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能否充放电。当我接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后,充电灯能亮,但会发出一种刺耳的电流声,然而测量充电电压,在跳变,12V-6V的跳。看看时间,为时已晚,都晚上8点了。修了2个小时了。。回家了明天再弄。
       第二天,拿到板子观看,想起被我拆的那个PR116如图:

这是个适配器电流监测的电阻,先补上它再说,当我再看这个电阻的焊盘的时候,心凉了。一边还在,一边却被挖坑挖没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这种电阻。然后一边焊在残留的焊盘上,另外边只能飞线解决了。于是就得找一个合适的飞线点。经查,与PR116相连的一个电容还在,并且阻值在400多,插电源有19V主供电,哈哈,就它了。飞了一根线上去,然后再插电池,接电源。无刺耳的电流声了。并且充电电流稳定在12V。电流停在0.05充电指示灯亮着,等了一会儿,电流上到0.29。然后上到1.84A左右,有图有真相:

充了大致10分钟,拔下电源,用电池触发。正常触发并亮机。反复测试充放电正常。最后拿来电源头(因为插电源头的座子已经被我挖洞时,挖去了)拔出里面的两根针一根供电,一根接地接,找到一个电源接口附近有极性电容一边是主供电。就直接分别焊在两个脚上。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充放电正常。外设正常,至此维修结束。看来一修哥估计没人去修这板子了,所以才做了一个小小的故障。感谢啊。不然有得我累了。。。。上几张图,做到有图有真相:

    这帖子写完,居然说我说写里面信息有问题,提交不了。我勒鸟个去啊。。经过长达将近一个小时的排除,终于找到那个不能提交的非法字眼了。。这句话:有被风qiang吹过取下的痕迹。。估计是里面的qiang字吧。连风qiang都不能打郁闷。。真的发这帖不容易啊~~~~~

网友(2012-06-30):
同意楼主
很强大

网友:
太牛了!

网友:
楼主的耐心佩服!

网友(2012-03-23):
楼主好耐心。。我的话不修了。。。呵呵。。

网友:
佩服,佩服呀。。。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2012-07-01):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3-28):
有时间也去学习学习

网友:
烧成洞 没有短路 够牛

网友:
这么长的帖子,楼主真有时间啊

网友:
毅力坚持,维修中的高人啊!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最佩服像楼主这种高手了,偶像!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挖个洞呀!把烧焦的那部分清理干净,请洗然后修复电路不可以吗?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什么是层间短路

网友A:
板层都快烧穿了。不是一点的焦。我估计被一修弄过。我清理过,还是短,我挖洞后也还是短,后来慢慢用斜口钳剪大一点才不短的,那是个公共电压地方,线路太多了。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台戴尔的机子,也是大短,在板子的边缘烧了一个小洞,没敢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台戴尔的机子,也是大短,在板子的边缘烧了一个小洞,没敢挖呀。

看线路是怎么走的再下手。。。我这个看了 就隔离保护那边~

网友C:
这个机器经常烧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修过2个,这个地方烧黑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经常烧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修过2个,这个地方烧黑了的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拿来的时候,板层都差不多穿了,估计是被一修挖过的吧。。。。

网友:
耐心+细心,刮骨疗伤!赞一个!可惜已经病如膏盲,何须再勉强,勉强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想知道LZ收了多少
不一定

网友:
高手啊,这种机器还能修起来,真是厉害啊,很需要耐心啊

网友:
牛人,这样也能好,小弟佩服

网友:
好有耐心,修板就得这样

网友:
太厉害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网友:
高手呀 太牛了

网友:
电视机我修过烧个洞的,但那是单层板,这多层的也这样修,本事大啊.

网友:
今天又学一招 挖洞 是不是要有点位图呀

网友:
这样的维修太有挑战性了。

网友:
就椒 还可以支持你

网友:
天哪这都可以修码??

网友:
修得不错,我也挖过孔,我那是在显卡接口那信号太多,短路虽修好但,还是无法工作!

网友D:
主板都成那样了,还要,不如当料板

网友:
太强大了 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是啊。我收我的图纸的时候,也看到HP 神舟都在用这个板子啊,七喜这个型号也在用。

网友:
今天看了看机器型号是七喜 V8 估计2年多点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都成那样了,还要,不如当料板
也不能这么说。烧的地方是隔离保护那一点电路,后面都没问题。还是能用的吧。

网友:
那个洞牛B

网友E:
修机器还是要有职业道德,搞个洞不知算什么?
天青色等煙雨
我也不想搞洞啊。。。但不搞不行。搞之前肯定是给客户商量好的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发帖的时间估计他都能修好3台

网友:
厉害啊!像我这种水平,我看见烧那么大块的地方,直接喊客户换板!

网友:
板层中间没电路么,怎么敢挖下去的 。。。。。疑惑

网友:
楼主果然很牛,以后多发发,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主板这个样子返修会不会很高啊

网友:
顶。高手呀。向你学习

网友:
太牛B了,要是我看到这样的板都没信心了

网友:
这个是海尔T621的板子吧  我看向  而且见过不少都是电源接口处烧糊了

下不了手啊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楼主 挺有耐心的,就这机器 一修就够麻烦啦,,还二修  挺厉害的 佩服

网友:
那么大个洞也能修啊  楼主向你学习啊         线路那么多不怕断线嘛

网友:
修机就是要有耐心和细心做支撑啊!

网友:
夹层无电路吗???

网友:
楼主好牛啊。非常人。

网友:
这个七喜的有点位图,能发给在下吗?mail:412438238@qq.com

网友(点评):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新手表示有疑问,板层中的线怎么办?都是没用的?没看到楼主飞线啊?

网友:
太厉害了。这样也能修啊。

网友:
有飞线,总共飞了2根。。。那板层里全是隔离保护电路的线。仔细看图和文章。

网友:
请教下楼主。。那个充放电边上短路。。是接PR116的两端直接烧得嘛。。。感觉这样烧会不会有危险呀?

网友:
主板烧成这样了,能修好,楼主确实不容易。

网友:
lz也是个高手啊

网友:
晕,这个服了

网友:
崇拜一下吧。。。。

网友:
楼主牛X,佩服佩服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修,,佩服!!

网友:
佩服,佩服呀。。。高手中的高手呀

网友:
我前天也挖了两个洞  但没楼主这么大个窟窿  看来这个电流的威力相当大

网友:
这板子烂成这个样子啊,佩服

网友:
很怕给挖断线了

网友:
厉害,
我指定不修了,,

网友:
楼主的热风枪跟我的一样,可技术不能跟楼主比呀!!!!

网友:
关注楼主,希望多学点东西

网友:
学习  楼主真乃强人也

网友:
要是俺也能学到这样的攻力该有多好

网友:
那要是就挖断里面其他信号线 估计就完了吧

网友:
你真是神啊

网友:
楼主威武,学习下,收藏了

网友:
神挖,哈哈,叫我我已经放弃了

网友:
向楼主有我当年的风范,影视吧板子割了一个脚,额的隔天涯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跳过短路的PCB 然后飞线。 用刀片把短路的切短路

网友:
楼主很耐心  也很强大  要是我的话 就要换板子啦

网友:
如果我修的话, 看到有个洞, 我就不会修了。 太浪费时间。。

网友:
lz太彪悍了 这鬼样子都整好了 打心底佩服啊

网友:
高手呀,心悦诚服

网友:
真厉害,理论真不错

网友:
佩服,佩服呀。。。高手中的高手呀,路过学习了

网友:
大家的字眼都在洞上面去了 其实也反应了一个问题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F:
佩服,这样都敢修,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没法说了,请教一下楼主,如果1.05V大短可不可以用烧机大法,电压与电流该怎样调?

网友:
确实是牛人,我还第一次看人挖板。。。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下次也试试

网友:
真是牛人。这样也行。 那个洞也太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佩服,这样都敢修,
看阻值多少。。。可以用0.5V开始烧。可以适当加点,但不要超过1.05V。。看电流到1A左右应该就能摸出来了。。如果是电感大短。。你先撬开电感,烧短路的那端。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电路基础很好啊。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神一般的高手呀

网友:
楼主真的好耐心 为了这一片板子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耐心就好 我上次一个烧穿洞的板子被我修挂了

网友:
爆厉害的楼主,果然不同一般。

网友:
水平太低了,看的不是太懂。不过这真是高手。是不是层与层之间短路了?

网友:
佩服,有耐心跟过硬的理论知识这么难的故障也被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都快烧穿了。不是一点的焦。我估计被一修弄过。我清理过,还是短,我挖洞后也还是短,后来慢慢用斜口 ...

直接换板子,羡慕楼主的耐心和技术~

网友:
牛人,非常佩服,学习了

网友:
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有你的 烧成这样还修

网友:
楼主 好功力    就是估计你得把   保险  换成小一点的  4A的   要不  说不准下次还会烧机
   关键是 短路了  保险还老是不断    郁闷

网友:
谢谢兄弟的答复,但如果是大短路,就算你用1.05V,它会把数值拉的很低,显示电压为0.4V左右,这时要不要再加高电压?因还摸不出那里发烫?再次感谢兄弟!

网友:
图片里面一个洞,这个版子还可以修好,相当地有功力了`!

网友:
LZ的理念强悍啊,佩服

网友:
牛人,厉害,想想自己差得远啊

网友:
佩服 思路太好了,我也要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并茂不说,还副加了“另一门技术”这贴子的确可以加精的。

网友G:
廖总,霸气,威武。

网友:
太强悍了  楼主修几年了

网友:
前阵子,修过一神州的,是电源接口处烧了,大短,也是开洞处理的

网友:
真有耐心啊,要我早告诉他换板子了

网友:
这样也能用    技术加运气  技术大过运气

网友:
牛人啊,这么大一个洞都没事,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廖总,霸气,威武。

你也上来逛了啊。。。好想你啊。。

网友:
HP DV2 独显 集显 广达代工 QL6 图纸

网友:
好有耐力呀

网友:
估计这个机器也用不久了,大修的机器iyban寿命都不长的,改了后估计还要缺少某些保护

网友:
不得不说,佩服。
思路清晰不说,关键是有耐心,且细致。
佩服佩服。

网友:
NB啊LZ  我膜拜你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顶起

网友:
好深的功底哦,值得学习啦

网友:
能用多久拭目以待吧~~只是隔离保护那段的电路没了。还是能用得住的,。

网友:
短路的还是要动手能力强才行吧,楼主的动手能力就强了

网友:
楼主厉害,挖洞的板子修好的确不易,不过如果洞在南北桥附近估计就让人傻眼了。我手上有两个料板都是这样,搞都没搞直接报废。看来值得你楼主学习啊。

网友:
真不愧为精英中的精英啊。

网友:
这样的机子也修到过,基本都是同行送过来的,修好也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QL6 图纸+点位图

谢谢你提供的图纸。

网友(2012-05-23):
楼主太强大了,我看了有点晕。新人呀

网友:
楼组板上烧坏了这么多元件怎么补      对楼主的佩服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网友:
挖洞,,呵呵,,我也干过。不过我没敢深挖,直接那一片不要了。。

网友:
太厉害了  长见识了

网友:
打电话给同行说明情况,再说主板要挖洞,叫同行给客户说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回电话,客户同意(这里一定要先给客户说一下啊,不然到时候没修好,主板干了个洞就不好说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795-1-1.html     楼主为人处事很老到啊

网友:
  楼主太NB了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强悍啊 这样的机子也修好了 特别是挖的那个洞  我看着都发毛 不是一般的神人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你都修?还能修好。有点无语

网友:
我看你修的过程头都疼 ,别说修了

网友:
高手啊,这种机器还能修起来,真是厉害啊,很需要耐心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795-1-1.html

网友:
LZ耐心很好,我也遇到些19大短的机器,不挖个洞还真没法修。而我没那力去减,一般是用刀片刮出来,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都这么大个洞还能修好啊

网友:
顶一下啊,给我们做维修的树个榜样啊,就是要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厉害,比开外挂还厉害

网友:
图纸哪来的啊,我就想知道,没图恐没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器还是要有职业道德,搞个洞不知算什么?

楼主说了“已经通知客户,并且客户已经同意死马拿当活马医了”这不算职业道德算什么?真不知道你的眼睛是长来干嘛用的

网友:
太强憾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修机应该修复率应该在90%以上吧

网友:
太有才了  这样都行

网友:
佩服,佩服呀。。。高手中的战斗机!

网友:
你太厉害了吧,居然这样子也被你搞定了

网友:
高人呀,牛人,要是这样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这个是我做梦都想不到能这样修机子,太历害·高手如云

网友:
哇这样都可以/?    高人啊高人

网友:
太帅了,缺了把电钻。

网友:
膜拜中  求教强大的挖洞法  真不是一般人敢搞的  LZ中间板层不是有线走么 ? 还有挖洞后不需要飞线? 图中好像没有看到挖洞的地方飞过线啊    求教中。。。。。。

网友(2012-06-30):
太强了,这样也可以修好,学习了!

网友:
这么详细的贴子,全看懂了,也不借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佩服。

网友:
哎哟哟  这都修好了  楼主威武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