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光驱和硬盘没法同时用

楼主(2012-03-23):
这样的问题一般为5v的带载不足    拆机测量发现硬盘供电的5v滤波电容有杂波   换个电容  ok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没碰见过这样的故障, 按理说5v可是系统供电,如果5V滤波不良不会就这么小的毛病吧

网友A:
我前天碰见个明基S72的老机子,也是硬盘和光驱无法同时使用,供电都有。现在还没解决,明天我也去换,看看能行不。

网友:
呵呵  很厉害呀你 是的  这个机器没有那么简单   本来是换上我们自己的硬盘也不行   拆机发现硬盘的5v供电有杂波   换上电容之后用我们的硬盘可以  但是用客户的硬盘还是不行  呵呵  原来两个硬盘的电流不一样大   我们的硬盘电流小 可以客户的硬盘大就不行了   !  最后是   3v5v供电芯片的5v供电那一路的高端管的驱动信号的方波  在高处有一点的缺口     本机进过水   是这一路有阻值了   直接导线连过去就ok

网友:
南桥换了,兄弟帮我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碰见个明基S72的老机子,也是硬盘和光驱无法同时使用,供电都有。现在还没解决,明天我也去换,看看能 ...

祝你好运  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原来是5v负载不够,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碰见个明基S72的老机子,也是硬盘和光驱无法同时使用,供电都有。现在还没解决,明天我也去换,看看能 ...

S72 要小心,那个机器主供电跟IO不好修 而且散热管爱坏,做手机的厂子去做本子,我淡定。

网友:
这个也是别人修的 我在旁边看的

网友:
怎么4416S那么多的问题,这么离谱的问题也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