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23):
32寸夏新电源板带不起负载,高压板不工作就没事,一工作24V就在20-24v,波动,高压板一下亮一下灭的,电源板上输出的电容换过了,也没用,给点思路吧,高手们
电源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PFC电路380v是否正常

网友:
盲目的换版不可取,电视的配件比显示器要贵的多,且通用性差。有测试用电源一试便知。没有合适的电源,24V接个假负载也就知道好坏了。接个24V40W的直流灯泡,强制启动,灯泡五金店很好找。

网友:
楼上正解。先确定是那部分的故障然后再修。如果真是电源板,就检查一下反馈回路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或灯管

网友:
高压部分好像是有短路的地方吧,但好像短的不是太严重

网友:
你先确认电源板输出是正常的,这样可以把问题锁定在高压板上。

网友:
4楼说的对,要先查明是那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