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一插光驱就死在滚动条界面

楼主(2012-03-23):
一般这样的问题好多是由于南桥问题导致的   也没多想开始就拆机直接就换了个南桥  装一半测机发现正常   装起来以后还是原来故障     最后发现是光驱导致的    换了个好光驱也没用   于是查接口的供电 信号 且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一样    都没发现什么异常    没办法就刷bios也不行   唉客户着急   只能给客户

网友:
这故障 新。。

网友:
可以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把 光驱的端口改掉就可以了

介绍一下怎么改啊

网友:
能介绍一下怎么改吗  谢了    况且是一插光驱进不了系统  不插光驱设备管理器里面就识别不到

网友:
用安全模式进系统,进入设备管理器>IDE通道>属性>高级设置>传送模式改为(仅POI)  先改主要IDE通道,进系统试试,不行了再改次要的.这样改了不会影响光驱的使用.我撞上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试过N次很好用的.
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说不清.

网友:
把主要该成次要的看看

网友:
ACER 在BIOS改光驱模式,有这个说法,你查查,VIOA也有这个说法

网友:
改光驱模式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碰到过,实在找不出问题点,最好只好让光驱不和主板接触,呵呵

网友:
sony的有这种情况,一步步装系统就可以好

网友:
ACER 和SONY的机器好多都是这样的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A:
我碰到过,装深度9.0系统就好了

网友:
装WIN7系统测试一下看看,有的是XP里的驱动不兼容!

网友:
唉 机器退了  没法修了

网友:
有次我也试过,ACER的,做了显卡之后,也是一光驱就死在动条界面,后来叫客户连光驱也不要了。

网友:
直接装安装版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
装SP2的系统,遇到过,装SP3就卡在滚动条那里

网友:
光驱接口的问题吧我前几天遇到一个联想的就是这样

网友(2012-05-11):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装深度9.0系统就好了

系统也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