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没有快速的修复焊盘掉漆的方法

楼主(2012-03-23):
请教大家有没有快速的修复焊盘掉漆的方法
      我在网上看到老外做BGA发现焊盘掉漆他是不用绿油搞的,看这东西有点像高温胶带只是上面有好多孔这些孔和芯片的脚位一样的,看他就把胶带贴在主板的焊盘上对准,芯片上好锡球就可以焊上去了,请问知道这胶带叫什么名字的请告诉我,这方法比涂绿油还简单

网友:
我也是新手呢。

网友:
还没有遇见你说的高温带,发照片看看

网友:
修这么多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
应该没有这胶带吧,现在的桥各种各样,焊点大小位置不一,不会每种都要买吧?那还不如绿胶万能的。

网友:
是啊,漆掉了好麻烦,我一个显卡焊盘漆掉了,重做了几次都是空焊,掉漆点的锡珠都熔开了.

网友:
楼主哪里看到的,分享下

网友:
掉漆的不多,这样的,对好一次性做好就行,不用补漆

网友:
还是绿漆比较保险点

网友:
难道是黄色的那种高温胶带?

网友:
用绿油多好啊,再买一支紫外线灯,几分钟就搞定的事。

网友:
楼上的说的方法我们现在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