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售后一般是如何拆液晶显示器不见划痕的吗

楼主(2012-03-23):
平时自己修液晶时,总是用卡把显示器的外壳划开,总有两个问题:

一:手机卡、VIP卡或充值卡之类的,卡上的白色基质会掉在显示器外壳的缝隙中,不好看。

二:划得慢了不容易开,快了有时会掉外壳的卡扣。

想知道售后中心一般是如何开壳的。

网友(点评):
我在冠捷售后干过,当时是用刮腻子的铁铲,比较薄还有韧性,还可以,关键是要力度的配合

网友:
这个问题帮你顶一下,今天拆了个显示器就弄了几个难看的痕迹

网友:
我就用的充值卡 和手指甲 后者要好用些 但是疼啊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  自己拆显示器 总是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划痕   三星943不用工具就直接扒开  遇到过aoc915的 很不好拆 用平口螺丝刀撬 还把前面板撬断了  赔了客户一个 赔钱了

网友:
淘宝有卖 用塑料胶做的那种翘刀,有很多种综合利用应该不错,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塑料做的那种翘刀,买了一套,不知道是不会用还是怎么的,反正是感觉不如小平螺丝刀好用!

我一般用手掰,加一个小一字螺丝刀。。

网友:
我也在淘宝上买过一套拆壳工具,质量太差了,壳没有打开,三角那个就自己被磨没有边了。

一端有弯头那些也不行,很快就报销了。可能是质量不行。

网友:
总拆固定的几种显示器,,知道从那下手更好拆,,卡扣的位置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