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 问题搞死人呀

楼主(2012-03-23):
一上午没生意,到11点多终于来了一位很可爱的先生,提着电脑包向我走来,把我高兴得哟,,,,,,:电脑开不开,接过来接上电流表,还没按下按键电流就蹭一下长到4点几,心中大喜  短路(本人擅长干短路的本子,之前在师父那儿修了无数台短路的,而且修复率几乎是百分之99.)谈好价,留下电话,打发了客人. 拆机查看主板无异物,且很干净.量,,,  量 ,,,,找到了,CPU上管短路取下换上同型号管子OK.基本上没短路了.再接电流表(为了保险电流打到了3A)呵,,正常了,待机0.017A,再开机能开了,接上屏也亮了,但电流好像有点高(不上电池开机电流2.6A).再找感觉CPU下面的330电容好像不行了换上新的.再开机电流小不少,应该OK了吧,,,先不管了,好吧上硬盘.问题又出来了(不进系统),用U盘可进PE,做个XP系统做好了,能进了.以为是系统问题.装机测试...... 擦!  网卡不行装N次驱动(用驱动精灵法度过用官网驱动装过都不行)因为之前客户用的是WIN7,重装一个WIN7还是不行,设备管理器中始终有个叹号.哎乱了头絮了,再拆机换网卡(RTL8201CL)还是不行.高手指点一下出现这种网卡问题还有什么原因.谢谢了  小弟虽然搞过一些本子但都是根据发前师父告诉我的经验来修的,理论这块帮次了.顺便求一关于加强理论的途径.

网友:
还有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人看呀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再多换几个系统 或者搞个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