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50S的固件程序如何读出来呢,要拆开拿掉芯片吗

楼主(2012-03-23):
先前最早发的三个AOC E950S有缺陷,坛内有位AOC售后的朋友说是固件问题,现在新发的E950S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新固件了。

想请教的是如何把新的程序读出来,然后写入到原来的显示器中呢。

我买过一个这样的编程器,不知道怎么操作,能不能不拆芯片直读和直写呢。

下面是编程器的介绍:

ISP多功能液晶专用编程器. 送升级版编程器一台 仅188元/全套  (真正可读保存三星NT68F编程软件)
配套齐全,套装包括:
升级版编程器1台
多功能编程器一台
优质起拔器1只
并口数据1根
原装VGA数据线1根
优质12V/4A电源适配器1只(送电源线)
DVD软件光盘1张
屏驱动,刷写软件,维修资料  不断更新   下载地址:BBS.99WXW.COM
(支持MCU包括:NT68F63L NT68F63LG NT68F632 NT68F633 NT68F63U NT68F65U NT68653 NT68665 RTD2120L GM5621 GM2621 TSUM16 TSUM56  TSU7XXX MST718 MST9E19A MTV312 MTV230 MTV415 MTV512
TP2804 TP2808 STK6021 SM5694 24C系列 SST25LV全系列 SST25VF全系列 MX25L全系列 NX25P全系列 EN25P全系列等等,更多型号,不能一一尽列)
   最新软件升级,可以支持三星SE657 SE516(740N 940N等机器上大量使用)等芯片在线读写操作,使用简单方便,更可以支持目前最新的通用板程序格式GFF.以上功能在同类产品中,遥遥领先

主要功能:
1.三星NT68系列MCU在线或离线烧录   (可读保存)
2.MYSON+MSTAR+GENESIS+REALTEK+TP+NOVATEK等系列ISP烧录
3.乐华/凯旋/鼎科(部份)/悦康/宏捷/CVT等通用板程序烧录
4.三星CRT工厂模式调节.   (解决三星不能调节I2C总线问题)
5.24C存储器编程.
配送光盘:
1.LCD液晶屏定义PDF图纸一份(屏规格书)
2.LCD常用维修解说视频资料一份,松下宏基等显示器维修PDF手册一份
3.乐华,鼎科,凯旋,所有通用驱动板程序一份
4.三星MCU程序一份
5.AOC,同方 MCU程序一份
6.常用液晶显示器配屏资料一份
7.三星,LG,SONY CRT显示器工装资料一份
8.24CXXX   SAA4849烧录软件,程序及方法资料一份
9.ISP GENESIS、MST、MYSON、NOVATEK、RTD、SYNCMOS、WINBOND烧录工具、资料等一份
10.如有特别程序,QQ 旺旺,可在线传送,

四大功能如下:

1液晶MCU ISP烧录支持的有:NOVATEK系列,MYSON系列,MSTAR系列,
REALTEK系列,GENESIS系列,等。
脱机烧录支持的有:NT68F63L NT68F632 NT68F633 NT68F63U NT68F65U等
2.液晶通用板烧录支持的有:乐华  凯旋  鼎科(部分)  悦康   宏捷   CVT等

3.三星CRT显示器工装功能:支持三星CRT工厂模式调整
4.24C系列编程功能:支持24C系列读写操作

网友:
这是AOC E950S的网上图片,驱动板号715G4737-M01-000-004C
看不清主芯片,存储芯片是8脚的,也看不清:

网友:
这个编程器够呛

网友:
先拆开看看吧,想从网上找捷径,不容易

网友:
那就只有拆芯片然后再用BIOS编程器了,是这样吗?

网友:
关键是找到合适的8脚插座,要不然读不出来,写不进去

网友:
最好用主板编程器 ,经小8角转换座读取。

网友A:
我怎么看有点象变相广告呢

网友:
TSUM1....吗?
烧录软件可以读的.

网友:
我们郑州冠捷售后老是说我主板有问题,我换了主板也不行,上次还是你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169-1-1.html 这个地方的第5楼说这个是BUG,更新程序可以解决,我给你发了站内信进一步问你你不回话,现在怎么还这样说呢。不帮忙可以,这样误解就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有点象变相广告呢

上面贴有淘宝上的驱动板图片是因为看不清存储芯片和主芯片想让知道这两个是什么芯片的朋友给说一下,贴编程器的图片是想让大家看它能不能不拆壳就读出固件来。

一来因为是新发的,上次因为你说有内部技术通报,那现在出厂的应该已经更新程序了吧,所以想读出来。
二来因为是全新的,恐怕拆开有痕迹,所以才同时发了另外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811-1-1.html 想看大家如何做到拆壳不留痕迹的。

没有任何变相广告的意思。

网友A:
TSUM系列全部是Mstar方案的驱动板,使用官方软件即可在先线读出数据~LOAD就是了~严格来讲,对于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卖给你编程器的人!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UM系列全部是Mstar方案的驱动板,使用官方软件即可在先线读出数据~LOAD就是了~严格来讲,对于这个问题你应该 ...

有人就是只管卖东西不管问题。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方案,放那个驱动板图片也是看不清主芯片型号。
谢谢了。因为不专业,所以老是问些基础的东西。因为大家的帮忙,所以很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UM系列全部是Mstar方案的驱动板,使用官方软件即可在先线读出数据~LOAD就是了~严格来讲,对于这个问题你应该 ...

再请教一个问题:
“官方软件”,能否给个下载链接,我到mstarsemi.com看了,没有软件下载。

网友:
这个软件都有的~很普通的给你看个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