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盘启动在滚动条那里一只滚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3-23):
  宾馆的电脑华硕主板,是无盘的 ,Windowsxp启动在滚动条那里一直滚进不了系统,这个好像是在bios里面设置的,这个要怎么设置呢,现在有2台的是这样,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跟硬件无关,是系统没有正确识别这台机的网卡,要么蓝屏,要么就一直滚下去。

网友:
大多数是网卡问题,你买个英特尔千兆的网卡就能解决了!

网友:
应该不是网卡的问题,现在以前一个维护的人,在bios设置一下就好了。但是具体设置哪项我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网卡的驱动没找好 你在找个好点的看看 不知道你的网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偶倒反而觉得是显卡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板子 跟U皆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