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A不开机!!

楼主(2012-03-23):
     有台联想天逸F30A不开机,待机是0.01开关上没电压,电源芯片MAX8734没有3 5V输出,20脚有19V输入其余脚都没有电压输出,我换了8734还是一样的,IO加焊了也不行(不知道开关上的电压是3.3V还是10几伏的样子)没思路了请求高手的指点???

网友:
SHDN总开关 LDO5  LDO3有输出没,短路没 BST3 BST5 ON3 ON5电压对地阻值的好好量.

网友:
打一下EC ICH 的波 你先要确定一下待机正常吗,不正常就看主供电,正常就修EC ICH的信号 如果是一修机,先别急着修,多用眼睛看看,还有你下次发贴最好带图,这样要好一些,只是我个人的见意哈

网友:
先找图纸看下工作原理,需要什么信号电压,从中入手。

网友:
这款机好似修过同类似问题,是缺少开启信号,没图纸说不上。

网友:
先找图纸吧,不知道每个管教具体功能

网友:
查查开启信号吧,应该就是它没有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