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20料板的维修和关于ADS#的自己理解

楼主(2012-03-23):
三星X20进水的机子,到手后通过观察发现,北桥腐蚀了一大片,拆下北桥,焊盘也掉了好多,线路也断了不少,上网找板偏贵,碰巧有一网友在卖料板,他说没修过,是直接换下来的。本文写得很长,请各位耐心看完,一定收获不小!!关键的是第四和第五步
到手后,一看板子还是修过的,ATI X600显卡的1.8V供电搞短了,直接换上新的显卡。维修过程如下:
一:先把全板所有的电感对地打值,没发现有短路。
二:直接插电,待机0.06安正常,此机待机只用3.3V,不用到5V。上电后电源到0.5左右上不去了,量全板电压,发现QF22输出电压没有,如图:KBC3_PWRON正常、P1.5V_AUX也正常,直接换QF22P1.5V也出来了。此时电流也上升到了1.1左右,但是诊断上不跳代码。
三:到这一步,就得老老实实看时序了,因为电流能上到1.1,基本可以确定所有供电压正常了,接下来就应该查最基本的控制信号,PGRST了。直接查CPUPGRST,费了一番周折,因为CPU是焊到板上的,最后确定在R159处和另一测试点。如图,两处电压都在1.05V,说明是正常的。(此处两个信号正常,说明全板的PGRST也是正常的了,如果有问题,再按时序往前查吧。)最后换BIOS板子成功修复。维修过程也没遇到多大难处。上图所示换的元件和用到的电路,整图就不传了,论坛到处都是,时序是参考别的机型。个人总结在第四和第五步,各位高手给指教。

四:关于CPU控制信号的测量点,因为设计和生产的过程也要考虑到关键点的测量,所以一般都会在电路上做一些测试点,有好多高手都直接上CPU后拉线来测量。但我们也可以这样想,板子在设计和生产或者返修的时候,肯定也要对这些点进行测量,难道也会像我们一样插线到座子里????看图你就明白了,板上电路对一些关键都会有相应的测量点。
五:顺手抓了一个ADS#的图(示波器参数:500mv10ns)。
说实话,维修中我也很少打ADS#的波形,没想到一打,把之前自己所理解的一些东西给否定了。
关于ADS#的定义和理解,论坛里也有很多这里不在多说。在这里用一个贴子作参考,没有对原作者不敬的意思!!!
因为修复此板的第三步讲到最后是换了BIOS才好的。特地做了一个实验,把坏的BIOS换回去,再打ADS#的波形,只是一条直线,没有下拉过程。此实验说明的就是,CPU就算在复位后马上发出寻址的FFFFFFF0H后,并不能马上使ADS#有效,或者说并不能马上用示波器打出下拉的波形。只有在CPU发出的寻址和 好的BIOS程序成功握手以后,ADS#真正的有效。才能打出波形。
如果维修中CPU的复位正常后可以直接刷BIOS,而不必拘泥于非要先打ADS#波形。感谢各位有耐心看完贴子,请各位高手斧正。
断箭于2012032323时。

网友(2012-06-24):
很给力啊 。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疑惑
高手

网友:
功力不一般

网友(2012-04-11):
不错的思路,好技术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ggggg

网友:
同意陈祖平说的,南桥控制到CPU的控制线那几个信号。沈佳军的帖子里面说了。前不久的LPC出问题也是这样的。这根坏BIOS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最近这个ADS#很热门啊,都在打这个波。这个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脉冲波吧。如果BIOS出了问题,这个脉冲会是一瞬间的吧。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示波器小了,抓不住这个瞬间波呢?

网友:
我也试过  那个ADS  还真就不是那么回事  单看那个来看寻址  相当的不可靠!!!

网友:
最近有个帖子说,LPC出问题,也会出这种问题,不知何故,不跑码,我只知道电压复位时钟正常后查三大总线 BIOS 外设,其他的思路就没有了,核心的流程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高人解惑吗?

网友:
这东西。是逻辑方面的。很抽象谁也说不清楚,

我个人觉得,修了几年电脑了。笔记本主板 你能把cpurst#以前修出90% 你技术就算很好了

不跑马 挡机, 这个就看人品,砍桥 砍完 就可以丢了。毕竟我们是人 不是神

网友:
心声啊

网友: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如果CPU和BIOS 不握手是打不出ADS#的,我大量修板遇到很多。最后我也否决了ADS#不和bios捂手就能打出跳变波形

网友:
PG RST# CLK都正常的。
我一般直接查CPU--NB----SB---BIOS线路是否通畅。
都OK的话,直接动BIOS了。
所谓: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十字方针。呵呵

北桥基准电压等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跑码。。蛋疼
10个音吧.

网友:
这是十个字吗饼哥?哈哈
打这些总线太累人了,ibm的还好
要先测通断,嗯.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麦克风 -5

网友:
NB  -SB 有地方测吗

网友:
呵呵   理论有时说不通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 跟你学习了

网友:
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凤城版主说的,在ADS#发出以前要检测BIOS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看来计算机的开机流程,还应该有更复杂的过程,

网友:
讲的太好了,这个信号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还是要老实的做桥,其他也没用什么好方法

网友:
无语了 这么多能人啊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也否定了我很多推理!特别感谢!

网友:
虽然还有些看不大懂但是也学习了

网友:
我对月饼的NB——SB信号检测,惊为神马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楼主好文采,惊天神马。

网友:
不知道饼哥看到会是什么样的~
哈,马屁拍得饼哥爽死了

网友:
好久不见  楼主的帖子了!! ads 以前的理解都是  cpu一工作就有下拉!几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
ads#这个跳变是有前提条件的,任何真理不考虑内涵和外延必将谬误!当然要牢牢掌握,需要我们像楼主那样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