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2-03-23):
神舟F3000的主板 版号u50si1 _max8770   故障为有待机 0.08  按开机键 电流到0.24  估计是没过CPU  拆机量CPU供电  MAX8770  19脚25脚电压为1.12 剩余的全部正常 19   25的正常电压时5V 开始修供电 看图纸 5V是从ISL6227发出的  不知道+5VA 什么意思 就当他是5V吧  一切正常 没有被拉低  有点糊涂 测USB供电 也是1.12硬盘供电1.12  我就崩溃了  烧鸡大法 在USB上拉个5V  没任何反应 其他的USB电压4.6多 抱着侥幸的心理上调到7V  直接烧网卡  换网卡 上边应该是5V的全变成0.23V   我就纳了闷了   有高人指点吗·?      +5VA在第二张图的左上角.....

网友(点评):
你基本电路都没搞明白,你放了那机器吧.可怜的神船!

网友:
我就是想请问的是  ISL6227出来的5V  怎么到MAX8770就成0.23了呢  USB  硬盘供电也是0.23.....

网友:
MAX8770换了吗?换个试试?

网友:
断着修呗,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拉低了,再说我认为你思路有问题,太过于死板了,有些图纸上的东西,拿到板子上,不一定是按步就班的,但是肯定有他们的设计道理,REF没出来那片子本身条件没有满足,芯片拿下来,去找G极的阻极,看是否一样,做个反向推理,这样的本子故障就是出在细节上。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A:
MAX8770  的25  和19   脚

网友:
主要还是想问   +5VA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8770  的25  和19   脚

楼主果然厉害  确实是REF没出来  正常应该是2.5v  想问的就是  REF是参考电压吗?不是的话 是什么··还有你说的G极是哪的··忘解答

网友B:
REF是基准电压,当REF出来的时候,芯片要检测开启信号,然后内部振荡电路,开始发出波形控制场馆G极导通,从而产生所对应的电压,当REF都没出来,说明芯片工作都没有正常

网友:
REF没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EF是基准电压,当REF出来的时候,芯片要检测开启信号,然后内部振荡电路,开始发出波形控制场馆G极导通,从 ...

但是芯片的  VCC   和VDD  只有1.12V  正常是5V  是VCC,VDD影响REF还是REF影响他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芯片的  VCC   和VDD  只有1.12V  正常是5V  是VCC,VDD影响REF还是REF影响他们呢

都有可能影响.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先换个芯片试试。

芯片换了  还是不行···老样子

网友:
慢慢检测                顺着拉低的那条线找一定能找到问题       还有 就是控制信号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芯片的  VCC   和VDD  只有1.12V  正常是5V  是VCC,VDD影响REF还是REF影响他们呢

你这个芯片工作时序,没有掌握好,VCC,VDD,都偏低了,你应该找这个电是从哪里来,中间连着哪些元件,REF是在芯片主供电,辅助供电,正常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芯片工作时序,没有掌握好,VCC,VDD,都偏低了,你应该找这个电是从哪里来,中间连着哪些元件,REF ...

我也找VCC和VDD的来源了  就是直接+5VA来的  不知道+5VA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5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VCC和VDD的来源了  就是直接+5VA来的  不知道+5VA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5V吧

这个电压是5V 不错。但是不可能直接从5V电感拉过来的,就算是直接拉过来的,也不可能只给这个芯片供电,他还要为别的元件,例如芯片,设备,供电,既然你换芯片都没有好,就说明不是他的问题,可能是别的元件拉低了这个电压,你懂我的意思么

网友:
5VA是待机就有的    和5V有区别的  时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压是5V 不错。但是不可能直接从5V电感拉过来的,就算是直接拉过来的,也不可能只给这个芯片供电,他 ...

懂   我从领一路跑  跑到北桥  一个驱动管的G极电压从北桥发出  正常应该是3.3   只有0.8多点   直接换北桥   结果一样······继续找其他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