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12工作时序

楼主(2012-03-24):
有那个大哥说一下IT8512的工作时序,供电正常之后有收到开关发出NBSWON#,要怎样的条件才能发出DNBSWON#,S5_ON,REMRST#,我这里有一台机待机0.01按开关有跳变IO,不上电,有待机3,5V不触发,南桥也没有发出SYSB#和SYSC#信号不知道该怎么查了,DNBSWON#待机为低触发之后是不是要为高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上面忘了传图片了,就把他传在这里吧

网友:
供电,ACIN ,ECRST,,你的 情况像南桥没有工作,看看RTC

网友:
你有线路图那就好了,上电时序应该在线路图的前面几页有,各IC要什么工作条件,要得到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