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杂牌的,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2-03-24):
     显示器壳子上写有A990W的字样,单电源一体板不带载,5V输出偏低,1.7左右跳变·    本人新手·看论坛里有人说换5V电容  ,换了后故障依旧,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电源部分用什么芯片控制?查一下芯片的PDF把持续供电脚找到,换持续供电脚上二极管,换光耦。

网友:
看看电源板次级有没有短路的原件呵呵

网友:
电源部分的芯片是LD7552BPS,测他的主供电 3与8脚电压 不断跳变5V 到12V之间。   300V电容换新 也是一样的

网友A:
12V正常不?你把50V小那个小电容,一个板只有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正常不?你把50V小那个小电容,一个板只有一个。

他这个一体板只有一个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一体板只有一个5V啊

两个灯管的

网友:
查整流电源+300V是不是正常,如果没问题再查PWM芯片的供电,反馈电路,稳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一体板只有一个5V啊

你那因该是19的吧,没有12V,灯管怎么点亮?你给我发个图片我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因该是19的吧,没有12V,灯管怎么点亮?你给我发个图片我看看呢

图片发了 你看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哥,你就发一个芯片的引脚过来,没有前,也没有后,我怎么看!进在没有你把你那个主板的照发过来,要放大点,

网友:
看那样都不行,估计大高压包输出电压问题啊。

网友:
12V电压在PCB板上直接经过几个25V电容通到高压板那里的,你发的这个5V接口图是经过排线引至驱动板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

网友:
确定是电源板问题,换光耦、换6脚外围二极管电容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