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NF520

楼主(2012-03-24):
开机自检很慢要10一分钟  显示主板牌子和自检内存级硬盘 都很慢  但是光驱及硬盘都没装  进BIOS 也是一样很慢很慢  BIOS  已清零  内存换过  CPU换过 求高手解达

网友:
南、北桥吧你只换好换的,主板上的不管呀

网友:
没分赚分  分分分

网友:
你那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遇到过别的板子自检和进BIOS慢,一直以为是桥问题。有过经验的讲下。

网友:
io啊,还有刷BIOS啊,你都没试??

网友:
刷BIOS   ,,单桥,,、加焊在说,

网友:
我这I/O  写编器都没

网友:
如果是NF520-A2 这个主板   建议楼主先刷BIOS 。

网友:
做桥试一试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