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巧妙代换

楼主(2012-03-24):
手上有个液晶显示器的高压MOS管坏了,型号是AP4411P沟道的,由于刚刚开始修所以没有什么备料,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代换的,后来在一块坏主板找到一个4600,查了一下PDF文件,跟4411想比工作参数相差不大,只是4600是一个复合MOS,一半是P,另一半是N,后来想想可不可以只用它的一半呢,于上抱着死马当活医的想法,就把N那部分的几个脚弄掉了,焊了上去,装好开机,没有想到还真能用,现在 已经用了一天了,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

写得不对的地方还望大虾们不要拍砖!

网友:
咁都得?溫度方面會不會有點影響?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看出哪边是N哪边是P沟道的

网友(点评):
查PDF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主要参数对可以!

网友:
4411电流是8A而4606是6A电流小了点,能用一些日子的 ,比较容易再次烧坏。

网友:
呵呵
就是电流有点差别,电压都一样的,这也是没有办法啊!
下次买几个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看出哪边是N哪边是P沟道的

你用表测量就可以判断出来啊!或是查PDF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