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为什么老是死机

楼主(2012-03-24):
一启动就老是死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风扇的问题吧自看看

网友:
可是我换了个风扇啊还是一样啊

网友:
那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啊 ,看看有没有发热的部件

网友:
死机原因很多啊,内存问题,软件问题,CPU过热,主板电容电源电容坏都会。

网友:
硬盘坏道也会死机

网友:
温度,主板电压,电源,外设,硬盘,内存,系统,显卡,问题就多了,一一排除法

网友:
你的是什么系统的 换个系统 看下

网友:
先测硬件,CPU温度高?内存有问题?显卡有问题?主板桥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不好,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2015-11-11):
看一下硬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