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IS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24):
BOIS为什么有些不能上下移动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没有说清楚呀。

网友:
你按-+或是上面有提示的

网友:
有些是F5和F6,你注意看下旁边提示咯

网友:
注意看提示,有F5 F6,有的是上下键头,还有的是PGUP和PGDN

网友:
是 BIOS ,一般在右侧或者下方会有提示。。有的是pageup  pagedown  , 有的是 +,-号,有的是F5,F6

网友:
这个都会有提示的,有按↑→←↓,有的是按F5,F6有的是按PGUP,PGDN,有的是按shift++,shift+-,等等,

网友:
有shift跟+一起的  有F5,F6 ,tab

网友:
右下方有提示,试一试就会了

网友:
BIOS里面的操作一般附近会有说明的。

网友:
一般BOIS右下角都会有英文提示  按什么  一般有shift + +或-  上下左右键

网友:
看提示,不一定是哪个键子

网友:
应该都有提示吧。

网友:
看看。应该在右下方。

网友:
一般+ - 和F5 F6的多 也可以试下按回车再选择

网友:
是BIOS 不是BOIS
btw:不少人把CPU说成CUP

网友:
有F5 F6,有的是上下键头,还有的是PGUP和PGD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