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 三声报警 点不亮

楼主(2012-03-24):
联想旭日C462A 三声报警 点不亮 电流表电流先跳到 1.1 ,1.3后又回到 ,在0.8不动,机器机器不亮
我判断是显卡故障,有人修过这种型号的机子吗
补充内容 (2012-3-27 12:32):
最后结果,重做显卡OK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下在搞显卡

网友:
应该是关于内存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一长两短,而且看跑码 1.1 ,1.3后又回到 ,在0.8不动,判定为显卡问题,若不放心的话可先排除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