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丢了还能找回来吗

楼主(2012-03-24):
我昨天把一个硬盘个格式化了要怎么才可以找回来啊

网友(点评):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去找数据恢复的罗工就可以了

网友:
很重要的麻烦大侠们给给力谢谢

网友:
能找回来,找不回来数据恢复这技术不就成浮云了吗?这主要得看你想花多少钱

网友:
可以找回来  你格式化没有再往里面存东西  我们这有专业数据恢复设备可以恢复的

网友:
恢复多少数据化多少钱

网友:
格没关系,别多次覆盖多是可以恢复回来的

网友:
用常用的分区软件多可以恢复的

网友:
能吖~    数据恢复。

网友:
数据恢复啊

网友:
先用免费的软件试试,不行再买个收费的,误删除和格式化的有的都能找回来!

网友:
只是格式化了的话,这四款软件都能搞定,网上都有破解版

网友:
如果没分区,用dos下的还原软件,一般电脑城买的系统盘都有这个软件,

网友:
LZ可以用11楼的那些软件看看 一般都可以找回来 网上有很多教程的

网友:
专业恢复数据,多少数据多少钱

网友:
格式化没事 可以恢复的、

网友:
  如果 资料特别重要。。 建议LZ拿到同行哪儿去用收费的软件数据恢复。。那样保障高一些,,,

网友:
一般的分区工具可以恢复的

网友:
这当然可以了,不过还是花钱的话保险,数据应该有保障的。

网友:
去网上下载个数据恢复软件例如:easyrecovery
然后按其步骤查找你丢失的文件

网友:
可以找回来一部分的,下载个数据恢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