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真死还是假死(改)

楼主(2012-03-24):
主板号60Y3741       82GM45的集成主板。
裸板
开机死在联想IBM画面。但是你要连续按ESC键的话就会过开机画面。然后发出按键被连续按的声音这声音又死长按键盘声不一样。是真真死机后的长声这时候应该是真的死机了

USB口看过了是好的U52之类的都没问题。。我怀疑是BIOS坏。论坛上没有,那个朋友能发个给我吗
QQ号863020234。邮箱cs111944@163.com  我知道这BIOS要4M好多人都传不上来。。
我用2个软件UniExtract和innounp。吧这2个软件整合在一起就可以吧,联想官网下来的安装BIOS文件分解提取出来。但是我看不懂到底那个才是BIOS文件。请有能力的朋友帮来看一下
本来2个软件的使用方法我都写好了。发的时候这论坛告诉我不能发带有链接的什么什么。我就查了 ,限权你MM

网友:
去BIOS之家下个试下

网友(点评):
大哥去了。新注册的号。不让工作啊。连搜索都不让用。。。。。

网友:
同意楼上路过学习了

你灌我水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念。

鄙视灌水的

网友:
或者有人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吗。都没这BIOS???现在论坛实力好像弱了好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BIOS可以再BIOS下载论坛看看有没有,迅维论坛没有可以去别的地方看看91维修业可以看看啊。

谢谢我。我去找找看

网友C:
直接找联想工程师,现在IBM都合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联想工程师,现在IBM都合并了~!

你真不现实。那那么好找,
BIOS还是没找到。。。很痛苦啊。重不会让我先把南北桥都换了声卡网卡都拆了,再刷BIOS吧??
那位出来  江湖救急一下啊

网友D:
是的  BOOS 坏了

哦这么肯定? 为什么了。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BOOS 坏了

哦这么肯定?为什么了。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 之家 我帮你找了  上面也没有  {:soso__637689327989451638_1:}

网友E:
还能进BIOS设置见面?

网友:
想设置问题和BIOS数据有丢失自解不过导致

网友(点评):
不安 按键的话就一直死在开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能进BIOS设置见面?

进不了,按ESC过了开机画面就死。完完全全的死掉

网友:
感觉不像是bios的问题,,不过先从简单开始尽量先找bios试试,,找不着就拿板子出来看了,,查下南桥的电压信号是否都正常,,,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我去找找看

楼主不要见怪哦,跟一下,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见怪哦,跟一下,不客气!

没事给个意见,总比灌水的人要可爱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给个意见,总比灌水的人要可爱的多

有道理,加个好友有空多讨论讨论。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