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3-24):
最近维修一台三星LA32B350F1,开机有声音无图象,背光能点亮.屏幕白色不是很亮,字符也无显示,各脚供电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是否字数板有问题,多谢!

网友:
查高压板电压,各项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的,背光都亮亮,查什么高压板。现在的问题是判断主板和逻辑板。逻辑板的的可能性较大,常规检查可以很快知道问题。

网友:
查逻辑板各组电压,排线。

网友:
屏线。逻辑板各组电压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