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装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2-03-24):
有个客户要说装个WIN7可是我没装过这个就没装郁闷啊 请教下怎么装啊

网友:
重新分区,再装.

网友:
实在不行!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做嘛

网友:
我也不会装

网友:
进苹果系统,在里面重建分区,在装。网上有教程的 很简单的

网友:
苹果系统盘启动以后划分一个区给win7,然后用win7安装系统,安装以后会有两个选项,mac和win7,双系统~!祝你好运~1

网友:
苹果装win7比 电脑装容易多了  人家苹果一个WindowsSupport所有驱动ok  奶奶的真爽

网友:
分区撒,在装

网友:
据说是两个区,装WIN7比较简单!

网友:
  苹果的是自带的 系统   我也没装过  但是我知道  他自带系统里面有个  工具 可以装WIN7  具体步骤  还得请熟悉套路的高人详细的讲解下

网友:
我也没装过苹果的系统
期待高人写出详细的图文教程

网友:
没一个有价值的回复哎

网友:
前天刚装了一个,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用了一天的时间,楼上有说对的,想要详细的百度吧,很多的我的经验都在下面。先启动mac os  进入实用工具里面启动  Boot Camp,里面有3个选项,我装的mac book air 11年10月产的是狮子系统os10.7的是这样,第一个制造安装u盘 第2个 下载win7的驱动,第三个分区工具,分一个主分区给win7,并且只能是唯一的一个分区了,因为一共四个主分区一个硬盘,前200M是引导分区,包含efi,类似bios,苹果没有bios的,第2个是mac os 分区,第3个是600M的回复分区包含600m的主要安装盘,恢复是还要联网下载很多的安装组件要花费12小时,我这6m宽带,这个像dell的ubuntu Linux安装一样,cd安装盘要下载很多,dvd的就不用,扯远了。分区后就是自动u盘启动了,主要选择最后一个BOOTCAMP分区格式化一下就ok了剩下的跟装系统一样,然后安装驱动,U盘里面的一个WindowsSupport文件夹下的BOOTCAMP大概是这个,看了就知道了,安一下就所有的都驱好了,并且有个管理驱动的程序,有点象VM里的那个工具一样。剩下的就最重要的是激活win7了,这个据说很难都说有50%的希望,很多都是推荐淘宝买激活码的,怕引导激活修改mbr后黑屏,那样只能去苹果服务站了,反正我是成功了用的是WIN7 Activation v1.7说是软改激活工具,其他的也不敢试了以前常用的是Oem7F7,是mbr方式的,联想的一键恢复就是被他弄坏了。就说这些吧。祝愿大家都成功!

网友:
我从来没有装过WIN7,正好碰到一台机器 安装一下试试,之前在小白上装过XP,挺顺利的,和其他本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用苹果系统下的这个软件Boot Cam,在找张WIN7安装盘,非常简单的

网友:
有空倒是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5-06):
苹果是潮流 值得研究

网友:
要WIN7的安装盘,不能用GHOST的哦

网友:
装过几次自然会,凡事总有第一次嘛

网友(2012-06-11):
引用 网友A:
没装过不要乱说 误认子弟

我怎么乱说了  我查过资料  也一直在学习 可笑

网友:
没机器做实验啊!郁闷啦

网友:
楼主说的对   我装过几次  都是用光盘  GHOST是不行的!!有点难装

网友:
苹果装系统价格高

网友(2012-07-26):
学习一下,免得碰到不会。

网友:
苹果单装win7很纠结的,建议楼主先装mac os,在装win7的双系统,这样驱动好找些,还有win7一定要是硬装的,不然可能装不上

网友:
有空常交谈

网友:
最快的方法,打苹果客服电话,告诉他设备ID,问怎么装,他会发送教程链接给你的

网友(2012-08-25):
值得学习呀。有机会一定要去尝试一番。

网友:
很好装的,找张盘,分割区就好

网友:
怎么装呀  楼主有没有详细的装法

网友:
看来有点麻烦,要找资料学习一下了

网友:
找我,我会装,装了很多了.1092965620

网友:
我也想学习哦

网友:
我是个菜鸟,,也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