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改高压板不显

楼主(2012-03-24):
上次客户拿个LG的显示器来修,一测试时高压板坏,后面就找了个两根灯管来换,因为他是2根的,结果不通电了,后面有拆开看,线也没接错啊,有换了个4灯管的就通电就是灯管不亮,后面再看,结果是接地的接错了,不过是接的试稳压器上去了,又给接地的相通,哎结果是那个稳压器有2个出口,一个是接地的所以什么都是相通的。后面就换了个电容旁边的就解决了汗,爱看来还是要小心啊

网友(点评):
我看的有点晕啊

网友(点评):
lg显示器 --高压线圈损坏---该通用双灯高压板 -----地线接错-----更正地线----修复

网友:
最后换号了吗?   说的笼统  不清楚   继续加油

网友:
悲剧是撒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继续努力吧

网友:
楼主说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啊,估计是我的维修水平还不够把,继续努力啊

网友:
没听懂,不知道是把问题搞大了还是以前的问题高压板有问题,高压板有问题先查他的工作条件再说,不行就换板,现在显示器越来越便宜,别去修高压板,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感觉看起来很费劲,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