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 USB不好使

楼主(2012-03-24):
笔记本
开始USB不好使,阻值无穷大,换了南桥,阻值正常,但是还是在系统里不认,BIOS里也设置正确,请各位指点一些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接口好吗

网友:
5V电压 要正常 还有要考虑时钟发给南桥的USB信号频率

网友:
都正常 今天晚上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南桥 好使了

网友:
这种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机器用的什么南桥

网友:
学习了 问下 USB到南桥的连接线有没有小电阻什么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