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MS-7529 VER:1.1)走内存掉电

楼主(2012-03-24):
接到一片V星G31M3 V2(MS-7529 VER:1.1)的主板,走到内存就掉电,重启,再掉电,再重启,一直这样循环,想想应该是内存不过,以前精英的845GV就常这样.前几天也修了个一模一样的板,也是内存不过,走D4不掉电,是刷BIOS好的.更是就把前两天用过的BIOS刷进去,开机,主板亮了,但是卡在LOGO处,而且此时点击开机开关,诊断卡走02,不断电.难道是IO芯片也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IO,再通电,也是一样的卡LOGO,不能正常关机.想想估计还是BIOS有问题,更是又下了一个别的版本,刷进去再通电,就好了.顺便把两个版本的BIOS都附上.

MS-G31 MS7529.zip

网友(点评):
这个板通病就是BIOS问题,而且BIOS版本一定要找对,BSD也是刷了好几次才找对,哈哈!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准备涮bios

网友:
V星板子  BIOS 很容易坏

网友:
今天遇到一片,刷了BIOS果然OK,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
红色V星的通病之一

网友:
今天刚刚修到这样的主板,也跑内存掉电,但再触发不了,是3vsb问题,7706的问题。。还有主板第一次触发是c1掉电一次的。。。。。前天也修这样一个主板,也是c1掉电,,,换其他牌子的bios  ok ,以为bios问题,,刷刷刷 一样掉电。。。。最后用别的bios了。。。

网友:
徽星的板掉电一般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像这种刷BIOS好的,在掉电时其3V SB仍然是有的.还有一种常见的是因为开机后不久因为3V SB没有了引起的掉电,就要查看是不是供给3V SB的芯片APM7313这种双场管坏了,这种现象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把给USB口供电的同型号的芯片取过来代换,然后在USB口的供电处用5V直接供电.还有AMI BIOS和AWARD BIOS不一样,V星的板一般是用的AMI的BIOS,要是键盘口什么的坏了走C7,是不会亮的.但是换一个同平台主板的AWARD BIOS,估计就能点亮了.

网友:
我修V星很多时候发现内存旁边烧断线,

网友(2012-04-23):
刷上了没好呀   我这块板子事 不上cpu正常通电   上cpu 2秒断电 感觉跑到内存了     主板电压各项都正常 求解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查内存第一个槽,就断电,查第二个槽不断电,但是不过内存

网友:
这种小红板,前年送了很多去售后,不过内存。他们用USB的专用BIOS工具一刷就OK.

网友(2012-05-25):
兄弟,到底哪一个是好的呀

网友:
嗯嗯,我以前维修过几片,V星得BIOS确实挺脆弱的

网友:
收留了。。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