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开机显LOGO立马重启

楼主(2012-03-24):
技嘉H61M开机显LOGO立马重启,BIOS已刷过

网友:
去BIOS把外设备都禁用了,再看看,不行了,先拆外设IC

网友:
开机时实时检测各个电压有没有变化。前提是电源良好,看各个电压在重启时有没有欠压表现。最好用指针表看的清楚,排除电压问题。压着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吗

网友:
上假负载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页不知道的啊 呵呵

网友:
是不是阉割了PCI槽的?没办法上诊断卡的么?

网友:
能进bios不,进bios关掉logo ,看自检到哪了

网友:
看看io是否发烫

网友:
有可能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