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10(TE1M)艰难维修过程进行中请师兄指点

楼主(2012-03-24):
-----待机正常+3VPCU及+5VPCU正常。待机正常。开机直接
0.4 0.65 1.65.我X 连个内存CPU都没有也敢上。然后就掉电
。从电流上和掉电时间上看应该是有短路。一个一个找被。
打开神秘的PDF,测了下这里SUSC#和SUSB#所打开之前的电压
就不查了-3v和5V都正常。能有1.65的电流感觉像是系统电压
中的某路有问题,直接测SUSB#下的系统能够电压。+3V +5V
等。。。。测到+3v的熟悉的声音响起。我突然你茫然了。
Power Distribution List 进的那么多。。怎么办先干(喜
哥你的提手旁的干打不出来啊)发热的元件吧,先从便宜的
芯片干OZ129T烫手--没找到供电上的电阻和电感,直接弄掉
。不用想了+3v短路一般不是弄掉1个芯片就会好的。看着基
地的电流表还是短,继续找发现她下方有个芯片也发热,继
续弄掉。还是有短路,(有个师兄说过这个板子EC爱坏,直
接断Ec主供电-割掉线)现在不大短了。。。。在这里迷茫了
。。没有烫手的元器件。。。看来是有+3V中到损坏件中有电
阻的原因。。。。。。这下怎么办??????明天继续。

网友:
只有3V电感短吗?其他电感有没短的?

网友:
已经搞定-----果断换EC OZ 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