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

楼主(2012-03-24):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不定时会重启。求思路。

网友:
做NB。一般电压都正常的话,桥是第一怀疑对象

网友:
先查温度,再装系统,

网友:
温度正常的话多半是系统问题了!你电脑中毒了!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温度,电压,南北桥,保护电路 ,都有可能

网友:
先看你家电压,然后温度,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