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2-03-24):
所有USB接口都不可以用是不是南桥换啊

网友:
你的USB设备确定是好的吗?系统问题驱动问题都排出过的话,多数是南桥了。

网友:
是笔记本吗?先测量一下USB的供电以及数据线,如果供电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南桥部分的问题,先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再换南桥。

网友:
如果是全部USB都不可以用的话,排除软件问题你可以这样,先把BISO清零放个电看看,还有就是USB的5V供电(有的是所有所有USB都一个5V的)SUB的时钟48M,usbrext接地电阻(在SB桥周围)SB的USB模块3.3V供电!SB本体不良,都会造成全部USB有不起!自己仔细查查

网友:
bios 里的开关试了没

网友:
查南桥和供电

网友:
你打下USB阻值,判断下南桥有没有坏

网友:
我也有USB全部不能用的,是神舟M340,声卡也装不上,装机特别慢,勉强装上后显示PCI-PCI桥问题,这些现象可以判断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各位师兄,怎么收藏帖子呢?

网友:
也不一定是南桥坏了,换一个PCI转USB的试下嘛 就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不知道怎么弄的   usb口都不能用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没有供电!有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查看BIOS 打开没 ?

网友:
是不是 没有5V

网友:
如果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就有可能是接口或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高人啊,我先收藏了

我是一个快乐的打酱油的。。。 早∫泄的药 早∫泄的病因 zxydq.com

网友:
你复习下USB电路图就明白了,别直击SB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的话PCI转USB可以用吗?

网友:
不知道bios设置 USB 开启了没哦 ??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个机器出过USB毛病,但不是全不能用,我的USB会接口的鼠标有时断电不亮,把鼠标换个接口就好了,有时过一两三个小时就不行了,有时过一天就不能用鼠标了,把鼠标换别的机器也能用,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2-11-11):
不一定的,我修到一个USB不能用的,SB换了,也不行的,

网友:
请问下插上移动设备会不会显示什么不支持的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呀。

网友:
我有一台笔记本也是上有的USB鼠标又可以。上有的鼠标又不行。有时候又可以识别U盘有时候又不行。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用一段时间又显示找不到路径

网友:
先恢复一次BIOS默认设置看看,也有可能是BIOS里禁用了USB接口。排除了这个问题再检查供电,南桥。

网友:
如果排除外在原因后。还这样,那就是南桥可能性大了

网友:
也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多试试吧

网友:
看BIOS设置,打对地,

网友:
多是南桥的事 查查usb口有没有5V

网友:
我的曾经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时候USB接口不能用并不代表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