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一个0190报错

楼主(2012-03-24):
好长时间不发帖子了,今天不是很忙在发个早上刚刚修的IBM电池电压低报错,报错代码是0190
主板 T43
问题 报错0190
这个板子拿到手基本上看了一下没有进水痕迹,IBM报这个错主要先查查-EXTPWR这个信号,这个信号主要到IBM H8 TB62506 这三个芯片,要是有一个芯片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都会出现不一样的问题,像这个机器是待机正常,而且机器可以正常亮机,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是H8那里的问题,因为要是在TB62506或者IBM芯片那里机器肯定不会开机或者没有待机。
下面就找到这个-EXTPWR_H8这个信号

测得这个信号为3.3肯定不正常,正常不插电池应该为低电平,所以就测-EXTPWR这个信号也为3.3,那在测TB62506的第二脚确是0V,呵呵,问题来了,看来是断线了,于是飞线到TB62506的第二脚

在次开机OK了,问题完美解决。
网络不好,图片插的不是很好,大家可以跟居图纸来看会好一点,当然问题也很简单高手路过。

网友:
H8 TB62506 是待机芯片吗

网友A:
IBM H8 TB62506 这三个芯片的关系一直弄不明白,还有它们都是各自管理一些什么东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M H8 TB62506 这三个芯片的关系一直弄不明白,还有它们都是各自管理一些什么东西呀

小弟不才,只能等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C:
H8是EC PMH 跟TB一起组合控制上电,保护。TB芯片集成了线性电压,驱动电压。接到来自PMH的开启信号,然后发出驱动信号去开启MOS管。还有检测电压是否产生。我的理解。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顶

网友:
秒杀啊  真强   分析的也好   赞个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啊。

网友:
上次修的t60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H8 TB62506这是什么新片啊

网友:
同意楼上,楼主的理论真的太强了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回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只能等高手来解答这个问题,

h8就是电源管理,TB就是负责电源的监控和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H8是EC PMH 跟TB一起组合控制上电,保护。TB芯片集成了线性电压,驱动电压。接到来自PMH的开启信号,然后发 ...

谢谢你,总算是有了一些了解了

网友:
我问个更白痴的问题怎么知道190就是和-EXTPWR这个信号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