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V505无声

楼主(2012-03-24):
原来的主板H8 有问题,加焊了偶尔能开机,索性直接换了个主板。
现在是开机LOGO的声音打开了,无声,驱动从新安装了N次,能检测到声卡。
在DOS地下长时间按住一个按钮,无报警声。YAMAHA753的声卡,AN12944的功放
怀疑是功放坏了,死活无声音······纠结中,加焊下试试吧,没芯片···
芯片

网友:
能开机了就照声音方面去维修 SONY的配件复杂 注意各连接线接好
同意楼主:
5.0
qdxjsm
同意楼主:
已经搞定了呵呵,就是喇叭线的排线,少了一块,我同事没看到,又塞了一个硬物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