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精典的问题!

楼主(2012-03-24):
V3000的板 PM965的!
板号PAMIRS  DISCETE
06230-5M
这个机子触发电流0。5V  EC的条件都有。PWRBTN#信号有3V ! 南桥的RTCVCC  RTCRST   RSMRST 都有了。 EC  南桥都有起振!  BIOS也有波形! 南桥就是不发出PM_SLP_S3#   PM_SLP_S4# 这俩个信号   EC发出了S5信号开起了3V !   5V的电压就差
PM_SLP_S4#开启信号了! 这个南桥  EC  BIOS我都换了 没用!  请问那位老师南桥还需要什么条件才发出PM_SLP_S3#
PM_SLP_S4# !
刚刚又换了一个南桥 触发电流从0.3-0.5-0.3 掉回来了
示波器上有瞬间跳变!  这个是后级负载保护了吗?

网友:
还需要的条件多了  自己看时序

网友(点评):
我记得开启PLS3 PLS4就这些条件了! 还有的就是桥的信号了!

网友:
电流都0.5了还没有SLP_S3#?

网友(点评):
我又换了一个南桥 触发0。5 掉到0.3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折腾我一个早上了 !

网友(点评):
PLS3 是瞬间先出来的吧!

网友:
经检测!EC脚上的PM_SLP_S3#信号有1.5V   正常是3.3V  请问下这个电压是EC内部接到供电就有的吗! 不需要控制吧!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

王利国 -5 严禁灌水
提刀上梁山 -1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一些细节工作没做好吧,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电流都上去了  你修什么开机电路 0.5 估计是哪一路电压没有出来的 或者是一路电源好信号不正常

网友(点评):
可我没量打到PLS 3 PLS 4 电压怎么出来啊!我也知道0.5一般电压都出来啦!我量了旁边小原件也没有量到短路!

网友(点评):
打错 !是PLS3 PLS4 没出来!

网友:
遇到过北桥下面掉件的,和你这情况差不多,

网友:
手头有个一样的板子  也是不触发  没细研究 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HL-(0-10)#、HUBREF#、HLRCOMP#.南桥控制信号。

网友:
南桥的基本 条件 你都没测啊,与EC之间的通讯 信号

网友:
不知内存检测过没有呢

网友:
  全班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属于开机掉电,你仔细CPU供电芯片,3V和5V,IO是否微焊。

网友:
好像说的都不怎么明确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轻微短路

网友:
看看这个信号的线路看看

网友:
测一下看电压是否全正常

网友:
看时序 是否短路

网友:
你说的条件指那些?   EC在开起PL3 PL4之前的条件都有了!  南桥的3个工作RTCVCC  RTCRST  RSMRST都有了供电也有 就是不发出PLS 3  PLS4啊!

网友:
算了!这个板真的没什么头绪了!没量到短路!电压也出不来。还是 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