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能不能修

楼主(2012-03-24):
如题..笔记本键盘能不能修
什么情况能修什么情况不能修..待解

补充内容 (2012-3-28 01:05):
一同学问我他的笔记本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问我能不能修。我说修不了,是碳膜的。直接换新的吧。
过一天他和我说给人修好了,花了80大洋,搞得我好尴尬...

网友:
我们这儿   一般都是直接整块换  没价值修咯。。除非是简单的键帽掉了。。  其他的一律换。。。

网友:
老式的能修,新式的修不了了。两层塑料纸之间用胶粘起来了, 撕开里面电路也会跟着剥离

谢谢版主解惑...

网友:
一般没有维修价值啦,除非是冒掉啦

网友:
没修的价值了 `1

网友:
键帽脱落可以安装或者更换键帽,其他的如检不到键盘,某些键失效等。一律更换键盘

网友:
除了掉帽     其他的都换新的

网友:
苹果的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其他换键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