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400待机掉电

楼主(2012-03-24):
此机客户说不开机,用可调电源接上,待机电流由0.02升到0.08再到0.00。拆机测式,待机电流0.02时有待机3V5V电压,0.00时无3V5V。0.08电流是不是自动触发???0.08电流时也只有3V5V电压其它没有,测量各大电大感阻值无发现问题。测待机芯片TPS51221    23 14 29 4 21 12 电压都有分别是20V 5V 5V 3.3V 3.3 3.3
正常来说有这些供电  ON信号  此芯片应该发出3V5V电压  为什么接上电源出来一下就掉了呢?掉电同时 26  31由8V 10V电压掉至4.9V   是芯片本身不良 还是后极输出有问题?请解  谢谢

网友:
你那个19V公共电压对不?我昨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不是联想的是HP的,就是公共电压前的那两个管子(用万用表可以量到19V公共电压,就是电流到0.11A就掉了!)换了就OK

网友A:
ibm有问题!多查一下!

网友B:
你说的电压够?电流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m有问题!多查一下!

我这是联想的机子   板上没有IBM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电压够?电流不够?

是,你再看看你的那个是什么问题嘛?

网友:
tb保护。。。  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联想的机子   板上没有IBM芯片

1240,也就是H5,东芝的旁边!

网友:
测周边的 小配件啊